财富
感温线与加热线的问题

楼主(2017-06-12):
公司的加热装置,想通过一对航空插头焊上延长线,把加热控制器和加热装置连接上,这样既美观也方便拆装,但是市场上没有把感温线和加热线做在一起的复合线,如果用普通的四芯线担心感温线没办法做到冷端补偿,因为航空头的一
端受加热温度影响较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感温线长度一般3米,如果延长要定做,自己加长线不能超过10米,温度会有误差。

网友B:
那就用补偿导线啊

网友C:
允許誤差有多大?
如果1~2度,用普通的四芯线--OK

网友D:
误差要求不严格就用普通的四芯线,同时做好插头部位的保温,应该就差不多的。
QQ:611369538

网友E:
市场上有把感温线和加热线做在一起的复合线,我司就用过,我们通过航空插头的,感温一端用热电偶线,另一端用的普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