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频器的板子,谁有?

楼主(2017-06-12):
如题,有的联系,价格好谈,谢谢
mayuping177@163.com

网友A:
单管机都淘汰了吧现在都是模块的了

网友B:
换个牌子的变频器,在到淘宝找。

网友C:
现在这种板子估计找不到了

网友D:
变频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E:
这样没有必要换板啊,看那个坏了就换单管,应该是单个IGBT 三个并联一组。小功率变频器上或是三相步进上面见到过!!

网友F:
管子坏了就换管子,铜皮断了就用线接起来就是了,我是这样子做的,不差钱的话也可以直接换变频器。
你修好一块的话要多少钱,给个电话或联系方式?或者你直接联系我,有诚意,谢谢!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