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问题

楼主(2017-06-12):
315-2DP更换相同型号的CPU 用原来MMC卡 是否需要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
恭喜发财

网友A:
不需要?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You need to download program with the db datas and retained values.

楼主:
好牛B的回复
恭喜发财

网友C:
不需要,直接在断电状态下拔MMC卡,安装新cpu,插MMC卡后上电,有一个初始化过程后使用。

网友D:
小白路过的。学习学习。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