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PLC程序转换

楼主(2017-06-12):
原来用三菱FX3U-80-MT写的程序上万步,写了一个星期刚调试好,用了两天就挂了。烧坏了一个422-BD模块。三个脉冲点没有脉冲输出。输出灯Y0Y1Y2会亮的,其它I0点正常。很大原因怀疑PLC是假的(不确定 没时间去查)现有一个台达DVP-80EH的PLC,老板要求替换,不知PLC程序有没有可以转换的?

网友A:
只能人工转换

网友B:
不同品牌都不可能直接转换,重新写一次吧

网友C:
应该不行,因为编程环境不一样

网友D:
虽然指令接近,但还是没有直接转换的,只能按之前的思路重新编写了

网友E:
建议楼主校正一下脉冲驱动电流是否正常!如果脉冲输出电流过大同样烧输出点!个人见解!请勿咂砖!谢谢!!
真诚感谢!驱动步进是要加1。5K电阻,驱动伺服按使用手册接线,没有加过电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用得好好的,从来没有测试过电流,谢谢提醒

网友F:
PLC牌子不一样,是不可以转换的,不如重写。

网友G:
可以的,先转换成列表形式来显示,然后复制,再打开台达的界面,粘贴上去,我原来试过可以这样子。
下载积分:+1(lgh831)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