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威纶通TK6070IK怎么上传程序

楼主(2017-06-13):
用EB8000上传没有显示密码错误,就是无法上传,是不是型号没对还是软件版本不支持啊,这软件只有两种系列,I系列和IP/IH系列

网友A:
可能设置了禁止上传吧。

网友B:
ik是用的另一种软件,也是维纶通的。像是PRO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k是用的另一种软件,也是维纶通的。像是PRO什么的。
不是,用eb8000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k是用的另一种软件,也是维纶通的。像是PRO什么的。
不要误导人,用简体中文版 EB8000 V4.42 或更新版就可以。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记错了,真有点误人自弟的嫌疑。应该是IE,抱歉

楼主:
如果被设置了禁止上传怎么办呢

楼主:
怎么个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