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关于组态王与CP1H的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13):
组态王版本6.55 PLC是欧姆龙CP1H,在设置的时候 组态王,电脑串口,PLC串口都设置的是9600 8 1 偶校验 我用的而是232转USB,两边的DBP的针脚定义是相同的,转接线的驱动也是装好了的 还是通讯不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没做过欧姆龙的,但我做过组态王与三菱plc以及西门子plc通讯。用编程电缆连接的。除了比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要一致外,usb连接的耍com口连接的。总之你编程软件与plc怎样连接,与组态王连接也要一样的。

网友B:
232的引脚+对-,-对+,地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