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控制喷码机控制方式

楼主(2017-06-13):
有一个喷码机控制项目,XY坐标,坐标运动中怎么给喷码机发生喷码信号,时间大概只有5毫秒

网友A:
比较X和Y的位置,例如X=50,Y=100,发出一个上升沿给喷码机

网友B:
就和输出脉冲寄存器作比较就可以了啊
QQ:611369538

网友C:
你玩的是通信连接,还是I/O连接。如果光是I/O连接那好办,INPOSITION后输出个Y,或者比较坐标后,输出Y。通信就比较麻烦。

网友D(2017-12-26):
楼主,你后来怎么实现定位运行中输出喷码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后来怎么实现定位运行中输出喷码信号的
输出个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