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哪里有三菱Q PLC培训 ?

楼主(2017-06-13):
哪里有三菱Q PLC培训 ? 正规能学到东西 的培训机构,知道的请留言

网友A:
到培训班去

网友B:
如果不差钱,去三菱公司。培训机构度娘一大堆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你要培训什么东西?QD77还是Q系列PLC编程?
培训机构大可不必去,如果你会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的话,Q系列在编程上你看手册就行,知道指令用法
至于定位模块的话,和FX的还是比较不同的,具体的你可以看QD77的说明书,或者上网查下具体的例子,差不多也可以自学

网友D:
我也想学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不要去什么培训班,只要你会FX的话,Q系列的也就差不多了,就是有少量的指令和特殊继电器不同而以

网友F:
硬件框架,选型还是有差别的,有稍培训一下领进门还是可以省很多时间,再有实战经验传授一下,那就更棒了。我在广州,此项培训业务正开展中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谢谢 ,各位,总觉得自己一人学习好像欠缺点东西,最好培训一下,和大家多交流,特别是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