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最近碰到一个小问题     控制三相电机的正反转,可以直接用24v直流接触器接进去么?如果可以怎么接?新人求助,这是老板考验我的,其实我就不明白了,三相电路,用毛的直流接触器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直流控制,用DC24V开关电源,三个24V接触器,3个安扭开管。

网友B:
用24V直流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很正常嘛。因为控制部分人直接接触,假设在潮湿环境,用低压是规范要求的。

网友C:
这跟用交流接触器是一样的,只是电压不一样罢了,低压控制高压
huiyang

网友D:
你没见过直流接触器就认为没有阿?在说这个要用直流接触器吗?用 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E:
用直流低压的接触器来控制很正常啊,这样比较安全,不过触点的过电流要够大才大。
QQ:611369538

网友F:
直流接触器的触点可以切断交流电,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不容易切断直流电孤,因为交流是续断的,直流是不间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