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请教各位高手,PLC的内部时钟,分和秒在同一个寄存器,怎样把分出来,分在一个寄存器,秒在一个寄存器。

网友A:
很简单  用XFRB指令

楼主:
能否帮写一下

网友A:
通过这个指令,把高8位 和低8位 分别移到不同的DM中,你就可以直接读了。

楼主:
移不出来呀,看了说明书,控制字不知写什么数据才能分出来。

网友A:
XFRB #808 A353 D0   年
XFRB #800 A353 D1   月

网友B:
PLC时钟
附件: 时钟.rar (4 K) 下载次数:491

楼主:
谢谢两位,已经学会了。

网友C:
这功能块集成了时间输出
附件: 多功能时间判断.zip (4 K) 下载次数:375

网友D(2017-11-14):
大神都很厉害

网友E:
6楼的BCD要转换成BIN

网友F(2018-03-08):
多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