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我们这边设备分为4个Unit,每个Unit都有单独的PLC控制,每组PLC都有两个通讯模块,一个是QJ71GP21-SX,另外一个是QJ71E71-100,另外剩下的就是CPU和定位模块以及输入输出模块了。这4个Unit用到电脑主机直接用光纤线串联,PLC与PLC之间用QJ71GP21-SX接的光纤线串联(另外第一个Unit和最后一个Unit用的电脑主机是直接和PLC用光纤线串连着的),QJ71E71-100上接的是一根网线(这根网线是接触摸屏的吗?)另外我在浏览程序时发现了一个B120的链接继电器,但是找到的都是这个继电器的触点软元件,它的输出我没能找到(我在这4个Unit里面都找过,但都只找到触点元件没看到输出,我实在不明白一个非输入又没有输出的软元件它的ON/OFF是怎么实现控制的,问题不是描述的很好,但还是希望有大神解答,跪谢,能多详细多详细,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这个问题困扰我太久了。

网友A:
我听得是云里雾里的。。。。。。。。
QQ:611369538

网友B:
B是连接继电器,你可以看看触摸屏中是不是有用到。CC-Link IE中因也有设置的

网友C:
电脑主机里的程序控制你说的B120吧
CC-LINK IE构成的网络通讯
很简单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