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用第二个端口和 电能表通讯,只读总电量。

D32300 从站地址  20
D32301 功能码 03
下面这些参数理解不了什么意思
D32302
D32303
D32304

强制 A640.00 = 1 ,则D32352 就= 130 和 A640.02 =1
(只读电表里面的总电量 )

我只读电表的一个总电量,表的手册给的地址好像是错的。

万分感谢
描述:程序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206 K) 下载次数:159

网友A:
各通道设置及含义如下:
D32200:高字节系统保留设置为 00,低字节为从站地址 0001
D32201:高字节系统保留设置为 00,低字节为功能代码 0010
D32202:从 D32202~最后 D32207 总的通讯有效字节数 0009
D32203:写操作的起始通道为变频器寄存器的 0001 通道 0001
D32204:连续写变频器寄存器 2 个地址 0002
D32205:高字节 04 表示写 4 个字节,低字节为写数据高位 0400
D32206:高字节为写数据低位,低字节为写数据高位 0101
D32207:高字节为写数据低位,低字节补 00 处理 F400
  • 下载积分:+1(邪气眼电波女) 热心助人!
  • 永无止境 !@#$%^&*

楼主:
    求高人解答下,刚接触 。

网友B:
    D32302  为通讯总字节数,此处赋值#0004
    D32303 为读总电量的仪表地址,此处在PLC里用HEX赋值,#0048(通常RTU会偏移一位的,#0047也试一下)
    D32304  为仪表读地址占用几个通道,此处为2通道,赋值#0002

楼主:
    D32352 = 128 要怎么处理 报响应超时

    高手指点下
    附件: 电能表试验.rar (4 K) 下载次数: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