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求库卡机器人编程

楼主(2017-06-13):
哪位大神可以给库卡机器人编程?
设备为武钢华工激光集成的激光熔覆设备,搭配库卡6轴机器人,附加平移轴和回转轴。
现在需要用它来熔覆齿轮和链轮

网友A:
不是有机器人编程手册给你的嘛,你可以先看看试着去编写的,如果是一个单独的机器人就不用考虑机器人之间的干涉问题啦,这个好编写一点,再者就是根据你实际情况编写机器人的运行轨迹和外部设备的配合啦,一般跺码和帮送机器人好写些,你这个其实可以自己摸索下,应该不是很难的。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