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如题!请高人解答一下!最近闲着无聊在公司库房里翻出一个三菱plc和西门子操作面板。打开Wincc flexible 2008新建连接发现只有S7-200的驱动。是否需要配置第三方OPC吗?

网友A:
可以连接,有点麻烦,选择485或者232设备,PLC上面也使用485或者232的通讯口,在接线正确,选型正确,还需要自己去找三菱PLC所有寄存器和输入输出485所对应的地址。

网友B:
用自由通讯协议吧
QQ:611369538

楼主:
请问1楼和2楼的两位大神,我的问题是怎么在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中建立屏和PLC的连接啊?我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能支持很多品牌的PLC,但是我安装的软件里“通讯驱动程序”的下拉箭头就只有S7-200PLC这个一个选项。软件重新安装了还是只有这一个选项?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各位大神的热心帮助。

网友C:
此款TP只能连接s7-200,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