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小白玩交通灯,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有程序、说明、触摸屏画面、仿真视频。程序是GX2,  触摸屏画面是GT3,仿真是:GX2+GT3
通过对交通灯程序的学习,认识到了编程的几点不足。
(1)主控指令的使用,需要把想控制的相同部分集中在一起,尽量不要分散有相关联的程序,使程序在查阅的时候更容易分清条理,有序。
主控指令里的SET,当MC N0前面的条件没接通的时候,它的状态将会保持,所以当条件没接通时,SET 的软元件又需要复位的时候,
在停止之后对这些M D进行ZRST。按停止后,需要对所有的灯进行清零,所以需要ZRST Y0 Y37,以便状态重新开始。
(2)公共程序应该与主控程序分开,与主程序在一起,后期把分布不合理的软元件重新排布。
(3)对于输出的Y,不同模式的M应该有更好的隔离,用另一种模式的常闭去切断其它组模式的输入。排列更加有序。
(4)对于几个软元件控制一个Y的处理,合理分配软元件的范围。
(5)初次置位的M,在第二次驱动时,已经用了另外的M来驱动,所以要对初次置位的M进行隔离。也就是第二次不再驱动初次置位的M元件。避免Y有两个M同时接通。
(6)对于SET M软元件的复位。注意复位的信号选取,每次编程,当出现SET 时,最后检查程序的时候,需要把RST都写进去,否则信号将无法关断。
(7)程序的仿真调试,花一些时间去完成程序的DEBUG。主要是解决信号的干扰,比如一开始时的信号设置,尽量搞多个信号,即使是相同的信号,
也要搞多个信号,不要用Y来驱动Y。后期的调试会简单很好。尤其是信号的干扰,不能同时为ON的问题。对于需要驱动的Y,最好用对应的M对应。
后期改程序也会方便。
PLC程序 交通灯初级教学两个模式2.zip (177 K) 下载次数:143
说明1 交通灯初级.pdf (958 K) 下载次数:150
说明2 交通灯中级.pdf (944 K) 下载次数:119
触摸屏程序 交通灯GT3.rar (210 K) 下载次数:129
仿真视频 LP_20170613184018.zip (3090 K) 下载次数:133
  • 下载积分:+1(铁山靠)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wangsanhuz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祝钟剑) 好贴好贴!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A:
  • 下载积分:+1(474180325) 这个怎么下载啊 我怎么安 ..

网友B: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66

网友C: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 用单片机更好 玩

网友D:
    我也来顶一下。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写过交通灯的,用汇编写的8086的程序

网友E:
    楼主辛苦!
    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网友F:
      评分选定

网友G: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29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0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1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2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3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4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5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6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7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8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39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0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1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2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3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4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5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6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7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1.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2.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3.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4.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5.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6.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7.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8.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8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9.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90.html
    http://www.xunxian.gov.cn/zhengwudongtai/jinrixunxian/2017-06-24/2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