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GS和PLC的通讯!!!!

楼主(2017-06-13):
三菱的GS2017-WTBD人机和三菱Q03ude的plc都可以和PC机通过以太网路由器进行下载程序,但是plc无法和人机关联起来,人机无法监控plc,求大神指导!!!

网友A:
plc运行灯亮吗?
QQ:611369538

楼主:
PLC运行没问题,就是人机和PLC连接不了

网友B:
程序发出来才知道

楼主:
GS的人机和q系列PLC连接软件中要进行哪些设置

网友C:
把各自的ip地址和连接方式设置好就可以用网线连接了

楼主:
works2软件那边需要设置吗?在那边怎么设置呢?求解

楼主:
wroks2里在那边进行跟人机以太网的设置?是在网络参数里设置还是PLC参数里设置?

网友D:
你去查一下GS在型號設定時 站號...預設是1
而PLC的設定也是1...
所以查查看HMI的站號跟PLC站號,不能重復
PLC部分Q系列不用作設定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