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程序指令问题

楼主(2017-06-14):
诸位大神,我刚接触欧姆龙CS1G的C200H,需要读里面的程序,其中有一个指令叫APR(069),控制字是#1,源数据和结果字分别是D406和D408,查手册这个指令的名称叫做算术处理。此外还有一个指令叫MOVD(083),源字、控制字、目标字分别为D408、#21、D410,指令名称叫做数字传送。手册上的解释过于简单难以理解,所以请哪位大神给我详细说说到底是要执行什么,先行谢过了。

网友A:
1、APR #1 是执行COS计算,D406 如赋值#0300,代表30°,执行运算后,D408里得出值#8660,即COS30°=0.8660。
2、MOVD 是字传送指令,#21是指将d408通道里的4-15位传送到D410里的0-11位,自己在软件里模拟下数值转变的关系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