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如题 三菱PLC控制多轴联动的时候 是不是不太方便 有人做过吗?

网友A: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错觉?只要你程序编制得好,就没有什么方不方便的问题存在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错觉?只要你程序编制得好,就没有什么方不方便的问题存在

用脉冲发送中的下降沿作为对应脉冲输出口的脉冲执发送完毕的信号吗?

网友B:
脉冲发送完毕有专门的信号,例如FX3U的就是M80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发送完毕有专门的信号,例如FX3U的就是M8029
M8029每个轴完成都会ON一个周期 多轴联动的话  好像没有办法用的

网友C:
什么叫联动,一般指的是直线或圆弧插补,或者是电子凸轮。你的就是各轴单动好吧。

网友B:
你是要插补吗?
引用 楼主:
M8029每个轴完成都会ON一个周期 多轴联动的话  好像没有办法用的

楼主:
就几个轴一起动作 谁先谁后完成不一定 完成信号怎么处理

网友D:
用FX-5U    自己定义脉冲发生标志位,

网友D:
FX-5U    自己定义脉冲发生完成标志位。

网友E:
我們是這樣教的 ~ 供參考
( 打錯了~最前面的 T1 應該是用 T0, 有沒有 T0 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們是這樣教的 ~ 供參考
( 打錯了~最前面的 T1 應該是用 T0, 有沒有 T0 沒關係。)
[attachment=189028]

利用的是脉冲输出标志位

网友F:
判断到位:当前脉冲输出下降沿和脉冲值和设定值相等=到位。平时都是这样做的
下载积分:+1(a918126889) 感谢分享!

网友G(2017-10-08):
如果用PLC就能做,国外的一套系统能买那么贵?
西门子,法拉克

网友H:
要先判断指令走完没有,然后做一个标记,再判断当前坐标,比较,然后得出结果,,,,一般这个可以做成功能块,直接调用FB就行了,方便得很,发现现在PLC也越来越智能了,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
好好赚钱

网友I:
联动不是指单单的几个轴一起动,这差别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