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描述:例子
RT,字中的字节ON位判断相当有用处,但三菱A系列PLC找不到像OMRON那样位ON检查指令TST,自己做了一个,总觉得不够精炼,期待大家做个经典,共同分享
-----------------------------------------------------------------------------------------------------------------------------------------------------------------------------------------------------
2016-6-16补充:已上传A系列判断程序。难度大一点的,如上图,假设P1~P4落差修正位对应M0~M3,则如果勾选P1 P3 P4,而P2不勾选,则后面诸如提前量(落差),变频量,误差等根据勾选项进行修正,P2的各项参数不修正(根据设定值运作),程序各个量选用变址编程,假设变址Z=2表示P3的各项要修正。设想M2勾选,即ON,程序运作到Z=2时,写一程序判断M0~M3中的M2为ON,并根据M2为ON修正P3仓里各项参数
--------------------------------------------------------------------------------------------------------------------------------------------------------------------------------------------------
描述:F系列ON指令判断
附件: 位ON判断(FX2N).rar (11 K) 下载次数:22
描述:A系列位ON程序(自编)
附件: 位ON判断(A).rar (12 K) 下载次数:9

楼主:
断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A:
不是专门有求ON位数的命令么
QQ:611369538

楼主:
F系列有的,A系列没找着

楼主:
SUN指令是求K4M0中位ON的总和,这儿是根据不同的要求,求出某位是ON或者OFF
------------------------------------------------------------------------------------------------------------------
我偌大的一个论坛,还缺少大神,继续坐等

网友B:
是要做什麼用?

K4M0里哪些位为ON或OFF------>直接看不就知道。

楼主:
@john42tw:直接看还叫编程?
2016-6-15补充:如图,假设P1~P4落差修正位对应M0~M3,则如果勾选P1 P3 P4,而P2不勾选,则后面诸如提前量(落差),变频量,误差等根据勾选项进行修正,P2的各项参数不修正(根据设定值运作),程序各个量选用变址编程,假设变址Z=2表示P3的各项要修正

网友C:
john42tw的意思是你不必要判断出哪个位是什么状态,直接用这个位就可以了。
比如M0 ON
         M1  OFF
         M2  ON
          M3 ON
那么你用M0、M2、M3分别导通P1/P3/P4的修正参数,而M1断开P2的修正参数。
当然这样就得写四段程序。

如果要用变址,那么参考这个程序来判断: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4331.html

楼主:
@sjm213
这样太麻烦了,程序不简练,不科学

楼主:
首先感谢。
--------------------------------------------------------------------------------------------------------------------------------------------------
john42tw的意思是你不必要判断出哪个位是什么状态,直接用这个位就可以了。
比如M0 ON
         M1  OFF
         M2  ON
          M3 ON
那么你用M0、M2、M3分别导通P1/P3/P4的修正参数,而M1断开P2的修正参数。
当然这样就得写四段程序。
----------------------------------------------------------------------------------------------------------------------------------------------
四个五个六个可以这样简单做,如果2个字32位,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B:
四个五个六个可以这样简单做,如果2个字32位,那就麻烦大了

如果數量大-->寫迴圈 FOR.....NEXT  或用  變數Z

楼主:
@sjm213斑竹,发挥一下

网友C:
我发的链接里面程序的作用,跟你的要求差若相仿。
你可研究揣摩一下。

楼主:
2016-6-16补充:上传A系列K4M0位ON判断程序,期待大家分享更经典简练的程序

楼主:
A系列究竟有没有位ON检测指令?大家有没有更简炼的查找方法?

楼主:
像这样做是不是很土?谁能分享一下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