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06-14):
有一台三菱E700变频器,模式参数PR79设置为2,利用外部触点改变频率,RM可以输出频率,电机转动,RL和RH接通,变频器没反应,显示屏上显示频率为0,RUN闪烁(STR已经和SD端短接。)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神。不会是RL和RH端子坏了吧?

网友A:
SD-RM 有输出
SD-RL 无输出
SD-RH 无输出
是这样吗?
要检查一下参数,对应RL RH的频率有没设置。或者有没超过上限频率。
而且我也直接将RH和RM用导线直接和SD端子短路,还是没有反应,变频器面板显示频率为0,所以我怀疑是RH和RM端子里面坏了

网友B:
看参数说明书设置,我估计是新手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QQ:611369538

网友D:
已开始运行,但没有给定频率
频率给了的

网友E:
这情况与我们郑州一客户的情况一样,有以下可能:
1.相对应的频率没有设定,还是默认的9999;
2.控制段数的外部线路有虚接、或断开等现象;
3.变频器坏了,内部控制面板问题或者是假货之类的。

楼主:
RH和RL对应的频率设好了。

网友F:
查看PR4 5 6多段数频率设定
设好的,没问题

楼主:
而且我也直接将RH和RM用导线直接和SD端子短路,还是没有反应,变频器面板显示频率为0,所以我怀疑是RH和RM端子里面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