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以上是普通外圆磨床的电器线路。
       因为磨床使用的冷却液为亚硝酸钠再加上天气的原因,整台机床不是漏电就是线路经常冒烟(因为亚硝酸钠导电)。请教高人如果我将控制部分采用低压是否会好些?比如我将控制部分的电压采用24V或者是36V。
       请别建议我将环境整理好或者是换种冷却液,因为这个根本无所指望。

网友A:
一般防腐蝕電線很少~~
那點做得到~~可以改善90%
其餘特殊材料難找~~例如用陶瓷之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控制线改为12V安全,电机线另外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改为12V安全,电机线另外走。

在其它硬件无法更改的前提下,我也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QQ:611369538

网友D:
还是不能则底解决问题,除非你把主电路也改成低压,但是腐蚀问题还存在,我觉的还是想办法作好防护比较好。

网友D:
釆用防爆电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我目前将控制回路采用24V。控制回路电线也加粗,但是只能抵挡一阵子。

网友E:
让冷却液补和电线接触到不久可以了吗?
海纳百川

网友F:
这个确实是非常麻烦的事;我以前在化工厂;也是强腐;也是经常坏;我估计应该有这方面专门对付腐蚀的材料或者方法;也期望家园里面的能人出来解决;’
真诚到永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冷却液补和电线接触到不久可以了吗?

没办法不让冷却液接触到电线,因为操作工每一次启动必须要按按钮一次,冷却液顺按钮缝隙就会漏下去,只是时间问题,慢慢的按钮触点腐蚀紧接着就是电线!

网友G:
更换防水橡胶保护的开关

网友H:
IP65防水也只能在水下防护几小时 ,何况腐蚀液,防护有多种,隔离密封,建议做多几个备份,用快速接头更换,一拔一插搞定,把换下来的晒一晒,吹吹洪干下次再用。应了那句话: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道理

网友B:
换工作,就没有麻烦。

网友I:
学过机械的知道怎么处理,采用按钮下安装。使用杠杆原理,就不会有液体进入了。

QQ980347789

网友J:
舍点本钱买高温控制线。那线皮耐高温耐腐蚀,应该会好些

网友K:
首先是把控制箱的密封做好,电线加防护套管,把经常用到的启动按钮换成脚踏开关,这样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