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交流380V转直流0-240V电路图,本来想用现成的仪器的,但代价太高,所以想用现在的这种方案,却又不确定是否可靠,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A:
380转直流240V做么用,如果功率不大买个开关电源,自己改不一定靠的住

网友B:
有点不靠谱!!思路是可以,但是安全一点多没有得到保障!

网友C:
新产品,长见识了

网友D:
你的準確率多高
響應速多快
失真率多高
電流多大~~若是大電流根本不可行
可變電壓嗎
內容太詳細了
  •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太笼统了,安全方面还是不行。
    QQ:611369538

网友F:
    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直流电机、电镀、电焊、充电等场合还是可以的。
    这种模块的内部结构就是可控硅调相降压整流,对电源干扰很大,由于没有隔离,一旦击穿会造成负载的损坏。
    为了安全起见,不建议使用这种电路。
  •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真诚感谢!

网友G:
    为什么不可以呢,制造整流调压模块的意义何在。
  •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準確率多高
    響應速多快
    失真率多高
    電流多大~~若是大電流根本不可行
    可變電壓嗎

    准确率在+/-5%
    响应速度1s
    失真率这个不知道呀(控制直流电机运行的)
    电流1-2A
    电压可变范围为77-242(8档)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D:
    智慧財產當然貴~~而且當量身訂做
    你的波形都不知道~~相對整個系統架構你用一般想法去做
    會有一堆問題~~據我所知日本那有做過這種~
    ~但更貴那要價六萬以上~~用槓桿原理去做
    相對穩定~~但維修不易~~~新型已經出來了
    是正常的控制速度~~響應速度100ms以內
    以D/A A/D傳輸所需要的
    準度都在1%以內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可以用,但效果不好,不建议工程应用。工程应用建议采用以下方案,使用380转220变压器,220V直流电机调压器(PWM),成本也非常底,300---500元就能搞定。

网友D:
    PWM或SPWM大多採調頻控制
    盲點是扭距小不管電壓波動~~容易有突波
    當然相對價格便宜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