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G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件的信号处理

楼主(2017-06-14):
请问模拟量输入模件AD081经过模数转换后对应值是多少,比如检测4-20mA信号,在程序里4毫安对应0,20mA对应的数字量值是多少呢?此外,模拟量输出模件DA001要输出4-20mA,数模转换前20mA对应数字量值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輸入輸出模組對應4~20mA 要看你的解析度設多少吧! 如解析度設定4000 那就是輸入4mA時收到的解析值為0 ,20mA時收到的解析為4000 . 輸出模組也是同理, 輸出解析0時輸出為0mA , 輸出解析為4000時 電流值為20mA

网友B(2017-11-28):
要根據解析度來對應設備的量程,才能知道數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