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请教各行业:
                   现在要测量蓝子里有没有黑色产品,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好测,只要蓝子里有黑色的产品,不管有多少,或在什么位置,都提示操作员进行下一步操作
       本来准备用相机的,可这视野有点大。篮子有一两米长。

         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满足功能?

网友A:
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设备

是流线,流本如果流过来篮子是空的,就忽略,如果流线流过来的蓝色有黑色的产品,就提示!

网友B:
用相机是乎是大财小用,问问基恩士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C:
基恩士有可以设定色差对比的电眼,可以咨询一下他们的销售工程师。
QQ:611369538

网友D:
不懂啥流本流线,不过除了用相机外是否可以用称重方式?或扫描方式?

网友E:
是不是有色标传感器,或者色标光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恩士有可以设定色差对比的电眼,可以咨询一下他们的销售工程师。

我这个是要扫到整个框的,因为框子里有可能有一个,也可能有很多个,在一个的情况下,也可能在任意位置。

网友F:
你的光栅既然能检测到你的手 为什么不能检测是否有产品呢  或者用对射型的光钎 不是都可以解决?至于相机什么的  你又补检测好坏 没有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要扫到整个框的,因为框子里有可能有一个,也可能有很多个,在一个的情况下,也可能在任意位置。

那就把电眼装在入口处,保证当框子经过时可以检测,只要检测到和设定的颜色相同就输出信号,另外还要装一个普通电眼检测框子的,框子通过时就开始检测,框子通过后就输出结果,而且要做个管位的装置保证框子经过的位置都差不多。
QQ:611369538

网友G:
框子两侧改造一下,开个透明的窗口

网友H: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