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三菱PLCGX-Developer8.103不能安装

楼主(2017-06-14):
下载三菱PLCGX-Developer8.103不能安装,一点击SETUP.EXE,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先运行另一个文件里的,你要看一下安装说明。
QQ:611369538

网友B:
也有时和电脑和实际情况有关。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可以重启后关闭其他程序再试。我也偶尔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