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威纶通TK6070iK禁止上传,需要上传程序修改,哪位大神有办法啊

网友A:
维纶禁止上传可以解

网友B:
如何判定是禁止上传还是上传密码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判定是禁止上传还是上传密码错误?

禁止上传提示无法上传会从屏幕上传出一个0字节的文件,而上传密码,提示是密码错误,不能上传任何文件。上传密码是在屏上单独设置的,右下脚111111进入系统菜单,当然如果系统设置可以在程序中勾选隐藏系统菜单。这样就没法进入系统了,起到加密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禁止上传提示无法上传会从屏幕上传出一个0字节的文件,而上传密码,提示是密码错误,不能上传任何文件。上传密码是在屏上单独设置的,右下脚111111进入系统菜单,当然如果系统设置可以在程序中勾选隐藏系统菜单。这样就没法进入系统了,起到加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