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kw配电柜进线用多大电缆?

楼主(2017-06-15):
配电柜有小功率变频器,还有20kw加热管都是这些一共100kw左右,请问进线电缆配多大的合适?距离100米以内,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离变压器100米以内,可以用YJV的电缆,95平方,本来还小一号也可以,但不知道电加热是长期加热,还是暂时的,所以保险一点,那怕夏天高温天气也不用担心散热了(夏天在用电高峰时,电压会很低,这样线电流会很大,再加上现在的电缆,铜芯有9折就不错了,所以选95平方!!)如果不长期加热,70平方也可以的!!

网友B:
参考一下,使用120的电缆

QQ:1121930977

网友C:
220V的電~~還是380V的電
100米~~220V少說要350米平方
380V少說要150米平方
但你所有細項不同有可能變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自己查电缆安全载流量表好了,问来问去没个统一数值。

网友E:
我取向与120电缆

网友F:
·100WK100米需要95平方铜电缆线,国标线

网友G:
如果你买的是国标铜线,70平方足以。如果市场上买一些个杂牌子的话至少要再上升一个档次。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H:
保险起见,还是120的好
QQ:611369538

网友I:
50平方的铜芯线足也!!!3相4线制:用3X50+1X35的铜芯电缆;3相5线制:在3相4线制的基础上增加16平方的地线。
肥仔米

网友J:
如果你长期服务或自己这公司用150平方电缆,近一或两年要走人的用120平方电缆,设备生产商用90平方,不要问为什么,这世上有种叫线损

网友K:
95平方毫米电缆足够了。如果套管或埋地散热不良要加粗。我公司130KW大电机再加上小电机总共140KW左右,用95电缆裸天布线己用了好几年。不过夏天发热有点严重。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长期服务或自己这公司用150平方电缆,近一或两年要走人的用120平方电缆,设备生产商用90平方,不要问为什么,这世上有种叫线损

这个回答比较牛逼

网友M:
120平方是标准配线,150平方是保守配线,90平方及以下是冒险配线

网友N:
95平三相足够

网友O:
120要的
隔行如隔山

网友P:
这些除了公式因素,还有就是要考虑最大使用功率,正常使用功率,电线品牌和质量。我司120KW(最大使用功率)使用70的电线。
不断向前

网友Q:
先要搞清楚进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