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用第三方的步进驱动器可以实现原点定位吗?有什么思路?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A:
同样求助

楼主:
这吧好冷啊,

网友B:
第三方是什麼意思

楼主:
就像这种了

网友B:
只要是能接收脈沖信號就能回原點,回原點方式和接線請參考手冊。

楼主:
可以给个地址吗?或是发我邮箱henlyming@163.com.
我的想法是接个限位开关,就是担心精度够不够。

网友C:
用一个接近开关回原点的话只要先正转快速回原点,碰到接近开关电机停止,延时个2-20毫秒,电机以慢速反转脱开接近开关,离开的那一刹那停止,那个点就可以做原点,而且很准,我好多机器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