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我刚用松下的plc,下载后提示不匹配错误。我都是照说明书写的呀。
dfy

网友A:
是不是PLC中有旧程序?
没有,是台新的。

楼主:
没有,是台新的。

网友B:
你看PLC型号,参照型号写

网友C: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用编程软件去读PLC里面的程序,注意!!有没程序无所谓,注要是让软件自已去找到匹配的PLC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用编程软件去读PLC里面的程序,注意!!有没程序无所谓,注要是让软件自已去找到匹配的PLC型号。

這是最好方法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不匹配,你就要看一下实际plc的型号。你写程序选的plc型号。然后进行下载。如果plc里面没有程序。你从plc上传至电脑会报错的。要么根据plc的生产日期。选比较新版的软件再试。

玩转PLC

网友F:
不匹配,是因为你程序写错了,某些指令要前后配套使用,比如CALL P1,那么后面必须要有SUB1,如果缺少了SUB1那么就会提示不匹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