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的q系列plc用存储卡能够传程序吗?
kylew

楼主(2017-06-15):
如题,如果可以的话,用哪个型号的存储卡呢?
谢谢各位,我查手册只能说能够存储数据。
kylew

楼主:
将一台PLC的程序复制到另一台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一台PLC的程序复制到另一台PLC
没有这样的功能。
请问三菱的q系列plc用存储卡能够传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