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5):
用FX-3U的PIC,用现有的定位指令能否画圆?

网友A:
想走圆弧插补,3U好像不行,一般的PLC肯定是不行啊的!Q系列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走圆弧插补,3U好像不行,一般的PLC肯定是不行啊的!Q系列的可以!

方法应该是有的,只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想和高人学习一下

网友B:
速度很慢,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很慢,不好用

能谈一谈,你的做吗?

网友B:
你可以参考
附件: FX系列插补.zip (1127 K) 下载次数:233
  • 工控威望:+3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以细分成正多边形   边越多   越接近圆

网友D:
    3U有带圆弧插补功能的定位模块

楼主:
    我感觉三菱现在还不如国产的PLC好用,台达的,信捷的,PLC直接都带有圆弧差补直接用,价格还比较便宜,大家认为呢?

网友E:
    本体没有的,你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