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组态王的通病呀????

楼主(2017-06-16):
组态王,编辑的时候还那好好的,也显示Y轴!
VIEW的时候就什么就不见了,一片空白呀,也添加不上曲线,大神帮我看看是啥问题啦
连接的不是仿真PLC,是欧姆龙的CP1H的PLC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没用过组态王

网友B:
加上自适应

网友C:
检查一下,其它画面是否显示正常,如果其它画面也不能正常显示的话,考虑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一下,其它画面是否正常,如果其它画面也不能正常显示,检查与PLC的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D:
你的画面做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