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转盘的项目,初次使用伺服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项目是一个4工位的转盘。动作流程:就是0工位上料,转90度。然后1号工位测电阻,转90度。2号工位打耐压,转90度。3号工位不合格就启动
机械手拿掉,转90度,回到0工位。

用S7-200控制汇川ISP620的伺服,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脉冲包络参数怎么设置,参考什么公式?伺服调试的增益如何设置?

第一次使用伺服。知道原理,但是操作起来也有无从下手的感觉,因为要注意的问题太多啦。。。

我怕操作不慎把机器烧了。。。

请老手们指点。。。

等我作完把程序传上来。。。

楼主:
还想问一下,伺服驱动器的CN1接口 是不是就焊接使用的那几根线就行了,用不用多焊接几根线做预留使用?

网友A:
把项目图纸程序上传一下大家才好帮你
就是第一次用伺服

网友B:
对啊,就喊那几根线就可以

网友C:
伺服调试的增益如何设置?
附件: 汇川伺服接线图.pdf (33 K) 下载次数:102

网友D(2017-07-18):
把握什么时候发脉冲,且计算好了脉冲数,另外就是逻辑了程序,你看的水平了,

网友E:
我决得用间歇式分割器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