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DA数值0时有微弱电压输出?

楼主(2017-06-16):
因为采用的速度控制,伺服那边只要有电压,伺服就会运转,请问各位大神,怎样才能完全消除4da的微弱电压?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伺服,松下有零速箝位功能

网友B:
自己重新調過參數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好像可以调偏置

网友D:
微弱电压?是多少?做工控表述必须严谨点。

网友E:
把0基准调一下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