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要连接两条线控制温控表的参数

楼主(2017-06-16):
我手上一个步科ET070的面板,想在想做一台设备有用到温控表,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一个是电源线,一个是下载线,别外一个就是连接PLC的,所以温控表都没有地方接了。我看了别的面板都有好几个端口接线,是不是我这款面板不能控制温控表呀

网友A:
便宜的玩意,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功能,阁下接触这些多久了?分享一下。

网友B:
可以通过PLC来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玩意,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功能,阁下接触这些多久了?分享一下。
差不多一年吧,因为我看了以前的老设备,面板比这个还便宜,上面都有这些东西。

网友C:
用串口通信方式。

网友D:
用485 PLC 温度表 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