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万用孔插座已经被以安全名义禁止了,新版5孔插座的插孔位置不同厂商有区别,但国内厂商大致一样。
但是这种5个孔占了一大摊面积,却只能插一个插头,实在有点缺乏设计思想,所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插头也作出些改变,就能大大提高插座的实用性。这样的设计不知道是否有不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不按规矩,也就浙江温州仿,误国误民。江南皮革厂。10a的,每个都接满都同时工作,结果就是伦敦大楼。

插座本身就是10A的设计规格,不可能每个都接10A吧。如果你要接10A,最多就只能接一个,那所有多于1个孔位的插座都是有问题?

网友A:
经过楼主解释,懂了。

网友B:
没见到你改变了什么,也没有什么新意。

网友C:
火线零线与中间的地线离的太近,制作工艺有难度。

网友D:
间距不够,插座簧片根本没法安置,这个方案行不通。

网友E:
有更聪明的厂家  这算不算打擦边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更聪明的厂家  这算不算打擦边球

这是国标明令禁止的插座,不是擦边,已是犯规。

网友G:
楼主所示的2孔三孔的区别仅是层孔数量上进行区分。2孔的我们常见的都是小功率的,所以没毛病。3孔的我们一般都是大功率电器,楼主的有接地,这一点也没毛病。但是从插座与插头稳固度还是有差别的,容易拉或松动斜掉。

网友H:
标准不易更改,安全永远第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国标明令禁止的插座,不是擦边,已是犯规。

问题是人家有个扣子 扣上了 就不是多功能插座了啊   使用人员自己把扣子拿掉   厂家需要负责吗?     要是这样客户把各种漏电保护器拆了  造成事故还要我们负责?

网友I:
只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就可以生产。至于制作工艺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楼主可以尝试@
隔行如隔山

网友J:
就是瞎想。

网友K:
讨论这些没意义,你生产的东西要有人用才行,插头插座是完全依赖标准化的没太多技术含量的东西,而且整个社会已经完全成型的产品,你改了规格,那些生产或产品配备的三插插头谁配合你改成你的规格?如果你能掌控整个社会的插头插座生产再说。
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足够的耐心,或许能在某个小范围内执行。比如那种插电脑的三插就在很多家电上使用,那也仅仅是因为统一规格的线路比较方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