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z333

楼主(2017-06-16):
我有条232转usb转换线(sc09-fx)。可否把232那一端的TXD,RXD和GND线与其它各种plc通信口定义TXD.RXD.GND。一一对接这样可用吗

网友A:
sc09-fx是按三菱PLC的通讯规约生产的,不仅仅是信口定义TXD.RXD.GND,还有波特率,校验等其他参数设置。一条串口线也很便宜,建议别这样节省。如果你线试试也无妨。
lhz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09-fx是按三菱PLC的通讯规约生产的,不仅仅是信口定义TXD.RXD.GND,还有波特率,校验等其他参数设置。一条串口线也很便宜,建议别这样节省。如果你线试试也无妨。

哦哦,謝谢你给意见

网友B:
可以的
lhz333

楼主:
谢谢。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