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DPLSV  D10 Y000 M242中的M242是什么意思,怎么动作

网友A:
DPLSV  D10 Y000 M242
该指令解释: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首先前面一个D是表示32位操作数,那D10就包含了D11这2个脉冲总数的寄存器,Y000是高速输出位,而你想要知道的这个M242是表示判断D10/D11这2个寄存器数据的正还是负,如果是正,则M242=1,如果是负,则M242=0,也可以理解为方向的标志位。
注意!FX2N不支持该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LSV  D10 Y000 M242
该指令解释: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首先前面一个D是表示32位操作数,那D10就包含了D11这2个脉冲总数的寄存器,Y000是高速输出位,而你想要知道的这个M242是表示判断D10/D11这2个寄存器数据的正还是负,如果是正,则M242=1,如果是负,则M242=0,也可以理解为方向的标志位。
注意!FX2N不支持该指令。

谢谢大神

网友A:
神吗?一点不!下载手册自己去看,这样会真的帮助到你。

网友B:
这种东东真是太多东东了,学习了。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