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帮我修改

楼主(2017-06-17):
各位大师好,我想在触摸屏修改报警信息,可是无法按要求在屏幕上显示,(做个报警弹出画面)比如:我要期中的报警项目,怎样才能触发,第一次接触西门子产品,请各位师傅指点。
谢谢!!

楼主:
在线等呀,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中【报警管理】--【离散量报警】是你需要设置报警信息的页面;根据“触发器地址”修改其对应的报警文本信息。
此时在PLC程序中触发该地址,触摸屏上就会跳出该条报警信息。

楼主:
请问版主,在PLC怎样写程序才能,求样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