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比例阀问题

楼主(2017-06-17):
新人对evd-1500-208an 使用方法不了解,有谁用过此物还请说一下注意事项。比如使用前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一个正用的突然不能正常工作了,我就给换个新的,但是新的装上什么都不显示。需要特殊设置吗?

楼主:
旧的只是报警不能用了,我给拆开检查了下,再装上也是什么都不显示了,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拆开吗?

网友A:
那玩意够两台新苹果。一般用到机器报废也不容易挂。老板不说。拆拆也可以,但是不要给仓库的人知道。以旧换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