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7):
最近写一台伺服压机的程序,PLC用的三菱FX3U,伺服电机用的台达伺服电机,B2的台达伺服驱动器。
一台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压控制电机的扭矩。
当压机用压力模式时,双手操作启动按钮时,压机压头压在产品上到位后,需要保压几秒,就是保压的这
几秒,PLC还在一直发脉冲,压头不再往下压了,驱动器就会报警。
所以我就想在保压的这几秒,PLC不再发脉冲,而且电机还能保持扭矩,然后保压时间过后就回原点位置。
压机的程序之前我没写过,请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压机压头压在产品上到位后有反馈信号吗?用这个信号停止发脉冲不就可以了?
就是没有反馈信号,要么用驱动器的模拟输出电压来反馈压头速度,当速度为0的时候停止脉冲,但是模拟电压肯定有误差,这样伺服电机的位置就会有误差了感觉

网友B:
在压头碰到产品之前伺服用位置模式,快碰到的时候伺服改为转矩模式,压完以后再改回位置模式回原点就可以啦
还是想用位置模式,操作者操作简单,新手参数设置不当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我想还是位置模式一直压到底用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一般的压机调个压力就直接压了,如果使用者试个样机简单压一下,参数没设置好就会出问题。

网友B:
那就一直用转矩模式,设好速度限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