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长送料

楼主(2017-06-17):
用伺服电机带动一条轴,轴上放置一卷材料(卷材),伺服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材料就被送出一定的长度。但材料是卷材的,外圈大、内圈小,因此要使每次送的长度一样,伺服电机每次转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发脉冲的数量)。请教大师要怎样计算每次发脉冲的数量?给个编程思路。三菱FX3G的PLC。 谢谢!

网友A:
加个编码器转换一下可解决,不管卷料的厚薄,软硬和大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要用轮式编码器 或者编码轮 压在铁板上,

网友C:
伺服电机用来做传送,卷材加离合器做张力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思路完全错误了,累死也枉然

网友E:
我只是搬运工!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MTM5OTM5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下载积分:+3(hewm) 热心助人!

楼主:
真心谢谢各位的解答,但客户就是那样的要求,不加其它编码器的。

网友F:
那真的没办法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那就是螺旋线的长度的计算了,但是对你的卷材要求也很高了,否则还是要加检测装置

网友H:
这个项目有点挑战。

网友I:
可以改变思路。
只有定尺的使用编码器,主轴送料部分就用个普通电机。在送料时,可加一个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用来检测物料的松紧程度,只要松了,就停止,紧了就送料。

网友C:
还有办法可试,给两个参数设定,厚度和初始直径,根据长度计算对应脉冲
下载积分:+3(hewm)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11楼的说得有道理,但具体要怎样弄,能否详细点!谢谢!

网友J:
因为仔细观察,初始直径知道的话,你只需要点几层,层数乘厚度加初始直径,就知道当前圈的直径。我想11楼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A: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

网友C:
要看厚度和误差范围是否允许。根据卷半径,要求的长度计算需要转的角度换算成脉冲。计算已转的圈数每次都更新半径。直径每次初始靠人去测量可能不方便也不准,做个测量功能,一开始就固定转动固定角度,人工测量出料长度,填人plc计算直径
这个方法还要根据半径大小和出料长度作相应补偿,可以缩小误差范围,具体就要在调试当中看效果判断补偿算法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非接触式测直径,1毫米的精度还是很容易的,再舍得点本钱,0.1毫米也是可以的,只是楼主这估计有商业秘密,吞吞吐吐的,以为大家都是学校里的老师,还耐着性子来猜啥材料,啥工艺,啥速度,啥精度要求

网友C:
编码器都不肯加,还能加上测直径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K:
什么客户,什么方案,呵呵。
长流不息

网友L:
和冲压机自动送料装置很像。从机械传动距离长度着手……
尽力而为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非接触式测直径,1毫米的精度还是很容易的,再舍得点本钱,0.1毫米也是可以的,只是楼主这估计有商业秘密,吞吞吐吐的,以为大家都是学校里的老师,还耐着性子来猜啥材料,啥工艺,啥速度,啥精度要求

兄弟推荐下品牌和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兄弟推荐下品牌和型号

国外品牌超声波传感器,测卷材直径精确到1毫米可以的,0.1毫米没意义了,那气涨轴再加上纸管的跳动能做到1毫米已经不错了

网友M:
料轴使用变频器,利用张力控制其速度,启停和牵引的伺服同步控制。料的长短由伺服控制,送料快慢由张力控制电位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这样既可。
一统天下

网友D:
储料缓冲必须的

网友N:
阿基米德螺旋线,可以计算的,但是涉及微积分,而且算出来的和实际送出来的有偏差,最简单的就是两个滚筒夹着送。如果客户一定要求材料不能接触,那我还是劝你放弃这个工程,到时候弄死的是你自己。

网友K:
何必用伺服呢,用手拉就行了,何必这么费事。

网友O:
每次卷材长度一样,是靠切刀切断的吗 在切的地方想办法可以吗 保证每次切得一样长就行了

网友P:
按你的要求完全靠那个伺服实现定长送料是不可能的,你就算按阿基米德螺旋线公式算好(老实说不好算)每次送的脉冲也没用,先放的那几圈可能是准,但越到后面偏差越大,卷材之间的间隙阿等等都会影响到(毕竟算出来的只是理论值)。应该不会符合你的定长送料的要求。还是老老实实按1、3、5、10、19楼这样类似来做吧。我接触到的一般都是用机械结构定长送料(慢速的用气缸等等,快速的用伺服),然后用马达松卷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