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

楼主(2017-06-17):
PLC接收绝对型角度编码器信号,通过变频器输出控制三相电机,调整对象到达指定角度。如何实现?原理是怎么样的?初学者求问

楼主:
有知道的给个指导啊!绝对型编码器输出二进制码

网友A:
绝对型编码器---沒用過,不清楚。 输出二进制码----->數位顯示。
1.变频器一般為接收4~20mA訊號 ----> 需要DA模組。
若是採通訊方式-------->需要通訊模組。
2.调整对象到达指定角度?
变频器----->只可控制旋轉速度,無法控制旋轉角度。
步進或伺服才可控制旋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