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er e系列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7-06-17):
求教:beijer e300触摸屏用什么编程电缆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本人用了三菱的usb-s09电缆,e-designer7.52下载触摸屏里的程序,连接总是超时。

网友A:
北尔的屏通讯线在手册里面就有,记得可以用USB打印机线。三菱FX系列的通讯线是针对于FX系列的。

楼主:
淘宝搜索,有各种触摸屏编程电缆,都有适用性,就是不知道哪种usb转232适用于beijer E系列触摸屏

网友B:
三代黄色都可以。

楼主:
终于找到资料,beijer ca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