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编程+调试+控制柜制作的收费问题?

楼主(2017-06-18):
各位大神:一台设备7步进+1伺服+2交流电机。FX3U 150位输入输出,机总价20w左右。光编程+调试:各位收费一般多少,如另加做控制柜,又怎样收费。如外出调式又收费怎样。设备共有3台。我收费8500一台(做控制柜,但机器不配线),这个价格咱样会便宜吗?平时我是接机总价10%收,机器程序自己有高度相式的,只要改动20%左右就可以了。外出调试费近的免费(远的另算)。各位大神都出来谈谈。
补充。以前自己做的.控制柜类似这种

网友A:
太便宜了吧!

楼主:
另外,伺服步进都是位置模式,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B:
两位五,差不多了,可以

网友C:
长期合作,应该可以

网友D:
还算可以。毕竟步进。精度不会太高。后期调机的时间压缩一下,长期合作很不错。

网友E:
有量,长期合作可以,但还是有点少了,如果一年就几台,服务又多的话就划不来了!

网友F:
要看合作对象呀,要是长期合作商,每年有固定的量,是可以做的,总体来讲,价格不高。

网友G:
外出调试收费是必须的,基本组成包括旅差费和基本工资,基本工资400一天是最基本的价格

网友H:
我们这边是100元一个点

网友I:
不管远近,都把调试费独立出来。调试是个无底洞,很多项目窝工都在调试阶段。收8800/套,调试阶段报差旅和人工工资,人工工资关系好的客户不要低于500/工作日,800/工作日是标准。
工程师可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成了水电工,我们怎么也得跟砌墙的“砖家”一个待遇。
下载积分:+1(glossaa) 好贴好贴!就不应该把自 ..

网友J:
你的这个自己是对方厂家有程序,还是你有类似的程序?价格差别就在这里了。

网友K:
人工工资关系好的客户不要低于500/工作日,800/工作日是标准

网友L:
真便宜 相当于是8轴的程序吧 真心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真便宜 相当于是8轴的程序吧 真心低了
你以为弄点梯形图,画个触摸屏,发点脉冲驱动几个伺服算什么高科技啊,现在会弄这个的人太多了,待遇比搬砖的好得到哪里去。
下载积分:+1(shaoxiao1357) 你还是离开这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