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8):
第一次搞信捷PLC,看到有这条指令mov    x0(d0)  d20  这指令,但是我在写程序时间,就是写不进,有知道那位大神,玩过信捷的,请指点一下呀

网友A:
X0是 位   你d20 是字   怎么写               要么是DX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是 位   你d20 是字   怎么写               要么是DX0

x0(d0)是位变址,信捷有这个功能呀
M0(D0)也是是位变址
D0(D10)是字变址

这是信捷的功能呀,和三菱的不一样呀,三菱用的是V  Z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A:
跟变不变址有什么关系   三菱也一样  又不能把 一个位 传送到字里面

楼主:
MOV       X0(D0)       D10                             x0(d0)的意思是,如果D0为0,就是把X0开始 到X17为止的16位位无件组成的数据传送到D10里面去。D0就是X0的变址

网友C:
多看资料吧,我也在学习中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x0(d0)是位变址,信捷有这个功能呀
M0(D0)也是是位变址
D0(D10)是字变址

那写法 应该是  mov dx0[d0] d20  X前面要带D  要先把位组成字  才能传送

楼主:
在线圈、数据寄存器后加上偏移量后缀(如 X3[D100]、M10[D100]、
D0[D100]),可实现间接寻址。如 D100=9 时,X3[D100]表示 X14,
M10[D100]表示 M19,D0[D100]表示 D9。

这是手册的原文,怎么这么多人都不信!!
  • 下载积分:+5(fx乡村电工) 我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线圈、数据寄存器后加上偏移量后缀(如 X3[D100]、M10[D100]、
    D0[D100]),可实现间接寻址。如 D100=9 时,X3[D100]表示 X14,
    M10[D100]表示 M19,D0[D100]表示 D9。

    这是手册的原文,怎么这么多人都不信!!

    我信,其实就是三菱的V/Z变址寄存器,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信,其实就是三菱的V/Z变址寄存器,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
    是的呀,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在写程序,不知道怎么写进去,画梯形图时间,不知道怎么输入进去

网友A:
    复制 粘贴会吗 我之前都发了   mov dx0[d0] d20

网友A:
中括号  注意 中括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线圈、数据寄存器后加上偏移量后缀(如 X3[D100]、M10[D100]、
D0[D100]),可实现间接寻址。如 D100=9 时,X3[D100]表示 X14,
M10[D100]表示 M19,D0[D100]表示 D9。

这是手册的原文,怎么这么多人都不信!!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本也有可能是错的

网友A:
书没有错   只是这家伙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位与字的问题      就算三菱也一样  要把位传送到字里  是 MOV K4X0Z0 D20          X0前面的K4是少不了的   信捷是用D        三菱的间接寻址用 Z0  信捷是[D0]  换汤不换药的问题  还纠结个半天

网友B:
擦,是位不能传送给字,又不是说不能变址……

网友F: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 粘贴会吗 我之前都发了   mov dx0[d0] d20

谢谢,高人

网友G:
跟个贴,信捷还是有根基的!

网友H:
信捷我也在搞它,你须要信捷做什么控制,大家交流在下。
一直在努力

网友H:
这个就是个数据传送功能。
一直在努力

网友H:
这个要这么写,MOV     DX0[d0]    d20 你要注意你的介入空格。是能写的哈。
一直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这么写,MOV     DX0[d0]    d20 你要注意你的介入空格。是能写的哈。

怎么以联系??
我电话13689531809,QQ751899663

网友H:
QQ.1069827489,我做这个才做几个月。都是自己自学的很多不会,刚一开始捡个信捷完了下。之前是做弱电的。
一直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QQ.1069827489,我做这个才做几个月。都是自己自学的很多不会,刚一开始捡个信捷完了下。之前是做弱电的。
第一次搞,明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