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PLC USB 驱动安装是·不上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6-18):
系统也重新安装过了,好多办法都是了,来个大神帮帮忙,都快郁闷死了,现在是不会出现那个黄的的感叹号,却在上边出现一个未知设备

网友A:
更新一下驱动程序,不同的系统要用不同的驱动
QQ:611369538

楼主:
驱动程序更新过了

网友B:
要手动安装

网友C:
在三菱编程软件安装目录下找到USB驱动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手动安装

网友E:
双击未知设备。然后找到驱动所在文件夹。

网友F:
手动安装,找到软件安装的位置,一般软件自带usb驱动

网友G:
选中未知硬件,点右键更新驱动程序,定位到安装盘符下比如C:\MELSEC\Easysocket,
安装完成如下图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H(2017-08-09):
都试过,怎么还不行?未知设备?更新三菱USB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I:
手动安转,指定到这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