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晚上好!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器是怎么检测到物体长度的值,谢谢指点!

楼主(2017-06-18):
各位晚上好!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器是怎么检测到物体长度的值,谢谢指点!

网友A:
首先要保证做到移动速度恒定,然后就是速度*感应时间,这样就可以得到长度了
QQ:611369538

楼主:
速度基本恒定,请教梯形图,谢谢

网友B:
容許誤差多少?
如果大就還容易,不然就將速度放慢。
參考看
X0
----|^|---------------------[SET M0]
X0
----|v|---------------------[RST M0]
M0
----||-----------------------(T0 K30000)
---------------------[MOV T0 D0] D0---秒數(0.1秒)
速度 * 時間 = 距離

网友C:
你说的是光电还是镭射测距?

楼主:
普通光电

网友D:
用计数器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E:
不准确的。误差比较大。一般光电测料带的长度,也不准。还受到光反射的影响。
基恩士有超级激光,物体不是很大,别说是长度。十几种模式都可以测量。轮廓,高低差,角度,两点距离,几点平均值,等等。得花几万银子。

楼主:
请教各位:假设编码器产生1个脉冲可以使输送带上的物体移动4.34mm,当物体进入时,光电开关有信号,物体通过后光电开关无信号,这样检测到的物体的长度是多少,梯形图怎么写?谢谢大家!

网友F:
光电开关上升沿时读取脉冲输出当前值,存入d0,光电开关下降沿时读取脉冲输出当前值存入d2.
然后d2-d0,得出脉冲数,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用中断和高速计数器中断,基本上可以测定出来,误差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