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走定长 这里该怎么写 。请教下大神。

楼主(2017-06-19):
走位置没有问题。定位数据1里面我用的INC

楼主:
可以是可以 但是发1500个脉冲 走了3000.再发 就6000.感觉重复执行了一次似的。求助大神

楼主:
没有一个人吗 还好找到原因了 。此贴焚烧 哎

网友A:
那么你找到的原因是啥,共享一下,学习一下
程序问题导致,多执行了一次

网友B(2018-02-10):
可以分享下程序吗,QQ724276442

网友C:
没看清楚你问的什么问题

网友D:
提问不清晰,不能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