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用一个接近开关,当接近开关有信号伺服电机在低速运行几秒(时间可调),信号消失恢复到高速运行。不用PLC,能做到吗?相当于变频器的多段速运行。用过台达伺服的或是熟悉台达伺服的老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可以选择速度模式啊

网友B:
可以实现没有问题,通过端子控制

网友B:
另外提醒下,台达伺服可以PR编程的

网友C:
PR模式功能强大